AD怎么设置过孔盖油

楼主(2015-09-10):
发geber给厂家,厂家老问过孔要不要盖油,我想问下怎么在设计文件中体现出来,另外怎么把定位孔中间没有沉铜上下面又有铜。

网友:
这个不需要设置,只要告诉厂家过孔盖油,他们会给你弄好的。

网友(点评):
如果给的GERBER文件,他们都是按照GERBER来生产嘛

网友A:
在Via对话框中的右下角两个选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a对话框中的右下角两个选上即可

定位孔不沉铜呢

网友B:
foce complete tending on top /  bottom   该过孔不在顶层/底层开窗
palted    过孔金属化 (话说不选这个的话,这个有时候板厂不一定会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e complete tending on top /  bottom   该过孔不在顶层/底层开窗
palted    过孔金属化 (话说不 ...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 SolderMaskExpansion_Via

1. SolderMaskExpansion_Via
2. IsVia
3. -1000mil

网友:
老是被说过孔开窗了 想着改来着 把那两个勾上 又怕勾错了  平时不勾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SolderMaskExpansion_Via
2. IsVia
3. -1000mil

你这个是设计过孔盖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