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孔(邮票孔)的加工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2015-09-10):
我做了块板子,里面拼个小板子,两边做了几个邮票孔,打样的时候厂家收了255元半孔费
半孔处理应该是会多一道工序,所以多收钱
如果量产的话邮票孔的成本是大概多少呢?是按孔的个数算的还是带半孔的边数算的?
还是说只是打样贵,量产就很便宜了呢?
有没有大神对这个有了解的?

网友A:
最好上个图片或文件,厂家的半孔和邮票孔不是相同概念哟,成本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片或文件,厂家的半孔和邮票孔不是相同概念哟,成本也不一样

请问区别在哪里呢?
能否说说这两者的成本分别都是怎么算的呢?
谢谢

网友:
    半孔的价格类似乎金手指收费。邮票孔、桥连孔应该不会另收费的。

网友:
    半孔是金属化孔(是为焊接到其它板上而特意制作的孔) 邮票孔只是拼板连接的孔(非金属化)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B(2015-11-08):
    邮票孔还收费,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票孔还收费,不会吧

    邮票孔不收费 但是板很小,只有几mm拼板邮票孔,这种情况可能就要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