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铁氧体磁珠的应用

楼主(2015-09-10):
EMC测量中,100-300MHz之间的辐射超标,需要在信号路径中衰减这一部分频谱能量,正常工作用时钟频率为10.41Mhz,上升时间可以延缓到22ns。
LE的频率为:300KHz,
CLK的频率为:10.41MHz。
以上信号都为一拖8,负载前有用74HC245整形。

当在74HC245输出端串入电阻75欧姆时,波形比较完整:
当在74HC245输出端串入600R磁珠时,LE会有过冲,CLK则整个幅值被从原来的(0~4.2V)变更为 (-1~5.1V)。
请问磁珠抬升信号上下幅值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如何改进?

始端串入75R电阻的LE信号,

始端串入75R电阻的LE信号,

始端串入600R磁珠的LE信号

始端串入600R磁珠的LE信号

始端串入75R电阻的CLK信号

始端串入75R电阻的CLK信号

始端串入600R磁珠的CLK信号

始端串入600R磁珠的CLK信号

网友:
搬凳子座前排等着~~~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磁珠在100-300M频率范围内会有几十欧的阻值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磁珠在100-300M频率范围内会有几十欧的阻值变化吧!

600R的磁珠,在100Mhz的时候,阻值为600欧姆,到300M的时候,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些都只对时钟反射的多次谐波有效,有用的时钟信号只有10M而已,按理说对时钟波形不应该有影响的!

网友:
    请问磁珠抬升信号上下幅值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如何改进?
---应该就是磁珠的频率特性。由于你的周期性方波按照傅立叶级数展开,包含了不同的频率,而不同的频率下磁珠的阻抗不一样。造成衰减的不一致(或者叫阻抗不匹配)。由此得到上下冲。而电阻对于你的频率范围内基本就是恒定,10M以及22ns的上升沿应该算是比较低的速度了,对于你的走线的长度来说,我觉得反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个人觉得把磁珠的阻抗改小,也许会有好处。比如村田网站上的测试用例,220R/100MHz.
欢迎大神拍砖!

网友:
应该是阻抗的不匹配导致的反射增大吧!我的理解

楼主:
    今天更换了120R磁珠,信号完整性更好一些了,但是信号的频谱上,能量也更强一些,特别是在比较关键的30-100Mhz,这一段容易辐射超标的频率范围内。

    串入120R磁珠的波形

    串入120R磁珠的波形

    串入120R磁珠的频谱

    串入120R磁珠的频谱

    600R磁珠的频谱

    600R磁珠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