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板(芯板)的两边铜厚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5-09-10):
如题,另外不同类型的pp的介电常数是不是都可以算4.2?芯板的介电常数是不是都可以算4.5?

网友A:
芯板2边铜厚有不一样的哟 厂家俗称阴阳铜

网友A:
pp和芯板介电参数不能取一样,相同板材差别要小点,不同板材差别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板2边铜厚有不一样的哟 厂家俗称阴阳铜

这样的是不是不常规或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和芯板介电参数不能取一样,相同板材差别要小点,不同板材差别就大了

pp和芯板不一样我知道
你是说的不同规格的pp  介电常数差别大还是pp和芯板的差别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p和芯板不一样我知道
你是说的不同规格的pp  介电常数差别大还是pp和芯板的差别大?

这个差别没有一个固定的值,差异一般都不是很大。但是要注意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别没有一个固定的值,差异一般都不是很大。但是要注意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能不能稍微详细点说一下,其实就是polar算的时候里面的值不知道怎么去填
比如1080和2116两种的介电常数有差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能不能稍微详细点说一下,其实就是polar算的时候里面的值不知道怎么去填
比如1080和2116两种的 ...

1080和2116两种肯定有差别。即使是相同的型号,含胶量不同,其介电常数都不一样,具体的,你可以去看看材料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0和2116两种肯定有差别。即使是相同的型号,含胶量不同,其介电常数都不一样,具体的,你可以去看看材 ...

好的,我找找,谢谢!

网友C:
    同一材料不同厚度的芯板的介电常数也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材料不同厚度的芯板的介电常数也是有区别的。。

区别有多大?大到需要分开计算还是可以忽略?我问别人说相同板材的介电常数可以用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有多大?大到需要分开计算还是可以忽略?我问别人说相同板材的介电常数可以用相同的

    比如常规的FR4,其芯板厚度不一样介电常数都有区别,具体可以咨询相关厂家,一般FR4的介电常数从3.6到4.5之间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区别有多大?大到需要分开计算还是可以忽略?我问别人说相同板材的介电常数可以用相同的

    差别一般不会超过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别一般不会超过1。

    1就不少了,还是需要问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就不少了,还是需要问清楚

    具体可以咨询相应的板材厂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