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叠了个22层板 板厂说不合理 请高手指正

楼主(2015-09-10):
如图

网友:
不合理能具体点吗?过于笼统不好分析

楼主:
就说不合理,我也搞不清楚。22层 2.2mm厚的板子  叠层顺序就是上面的那样,你能看出来哪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没问题,是不是加工厂没有22层的叠加或阻抗的控制能力.LZ曝料下

是不是我的top和g02 g02和g03之间都用的pp的问题?应该是top和g02之间pp然后依次是core-pp-core这样下去  到最后g21和bottom之间用pp?
一般的常规板子的压合是不是应该只有top bottom用pp  中间的都是core-pp-core这样的?例如上面的22层的 对称的板子  中间两层电源

网友B:
走线太细,间距太开,差分线都快赶上单端了

网友C:
确实有一些不符合常规。如果不是HDI板的话,一般G02到S03使用的是core,这样比较方便些。至于其他的应该问题都不大。另外有可能是楼上讲的,你问的板厂做不了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太细,间距太开,差分线都快赶上单端了

那判定差分还是单端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比如间距大于多少,或线宽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一些不符合常规。如果不是HDI板的话,一般G02到S03使用的是core,这样比较方便些。至于其他的应该问 ...

常规的做法是不是top bot用的是pp  其他都是core 然后用pp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判定差分还是单端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比如间距大于多少,或线宽的范围?

间距大,差分线的耦合很弱了,线宽这么细,阻抗会差得很。 线宽这么细,损耗也非常大。标准倒没有看到, 还有  PP在上下层,还要买铜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规的做法是不是top bot用的是pp  其他都是core 然后用pp连在一起?

没错,确实如你所说,但是你现在的却不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确实如你所说,但是你现在的却不是那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D:
确实感觉这个线宽和线距,在当前的叠层下无法达到100欧的阻抗,大概也就80欧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感觉这个线宽和线距,在当前的叠层下无法达到100欧的阻抗,大概也就80欧左右吧

你们都是polar算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polar算的吗?

恩,是的,即便用3.8的介电常数这个阻抗还是到不了90欧。
当然了,如果只有G02作为参考曾,G04不作为参考的话倒是有可能达到100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是的,即便用3.8的介电常数这个阻抗还是到不了90欧。
当然了,如果只有G02作为参考曾,G04不作为参 ...

只参考g02不参考g04有100欧姆这个是理论值吗?只是计算的时候选择不同的模型?
例如下图这种?能不能把你计算的模型和数值截图看看,只参考g02的和两面都参考的这两种的。
板子上实际的情况哪条线的阻抗是多少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值吗?信号线不是和他的上下面都会有关系的吗?

网友:
板22层 板厚2.2mm 比较难控制阻抗 建议适当减小点层 或者增加板厚 层多成本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参考g02不参考g04有100欧姆这个是理论值吗?只是计算的时候选择不同的模型?
例如下图这种?能不能把 ...

仅供参考,如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请指正

参考层G02

参考层G02

参考层G04

参考层G04

参考层G02,G04

参考层G02,G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供参考,如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请指正

第一张图第二张图的区别在哪  不是都参考的下面的平面吗?而且上面都没东西啊,我之前问过有人说是走线梯面宽的那一边是core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第二张图的区别在哪  不是都参考的下面的平面吗?而且上面都没东西啊,我之前问过有人说是走线梯 ...

对的,两个图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参考G02,一个参考G04,因为铜箔是附着在core上的,腐蚀的时候从上向下,所以肯定是宽的一面是core,由于SI9000都把参考层放在了下面,只是通过梯形的方向来区分就好

网友:
是不是线宽和间距不合理

网友E:
好像没见过第二层和第三层用pp的,这个可能有点问题把,还有阻抗可能达不到吧。还有差分线的耦合效果应该不是很好了,一般的话线距最好小于2倍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见过第二层和第三层用pp的,这个可能有点问题把,还有阻抗可能达不到吧。还有差分线的耦合效果应该不 ...

谢谢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F:
这个层叠最明显的问题是P11,P12两个电源层放置一块

网友:
目测楼主这个板子只要18-20层就可以,这个22叠层是乱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层叠最明显的问题是P11,P12两个电源层放置一块

这个没问题

网友(2015-10-16):
是错了,GO2和SO3之间是CORE,不是PP。这样所有都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