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计算时 polar里面的模块如何选择

楼主(2015-09-10):
如图,阻抗计算时该如何选择模块,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全部解释太累了,你看help文档就好。你需要使用哪个你就说,可以给你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解释太累了,你看help文档就好。你需要使用哪个你就说,可以给你解释下

比如差分线,top bot都有  内层也都有而且除了top bot只参考一层外,其它内层都有两面地参考,这样的我分别选择3和15对吗?我试过,有些类似的模型,输入的数据一样,结果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选对了模型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解释太累了,你看help文档就好。你需要使用哪个你就说,可以给你解释下

另外5和7的区别在哪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 教材 一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5和7的区别在哪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5是说的所谓的嵌入式微带线,这是常规的模型,而对于7的话,也是嵌入式的微带线,只是在工艺制程上有一点不一样,是倒过来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