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5-09-10):
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
1. BATT高于16.6V时,无论ACC电压多少,Q43导通,Q39关断;
2. BATT低于16.6V时,若ACC电压低于8.32V,Q43关断,Q39关断;
3. BATT低于16.6V时,若ACC电压高于8.32V,Q43关断,Q39导通。

网友A:
是否要考虑下R26和R144的分压,ACC电压要高于8.32V

网友:
只有8到16V的时候设备才开机,是不是范围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考虑下R26和R144的分压,ACC电压要高于8.32V

是的,感谢提醒

网友:
这电路截图好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