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基板memory data、address、control信号布线

楼主(2015-09-11):
请教各位大侠,对于DDR3的memory IO,在设计封装基板时是否需要对Memory 的Data、Address、Control的trace进行等长绕线呢?

网友:
等不等长主要看有没有空间
基板本来空间就小,硬做等长有可能信号更差;这时可以不在pkg内做等长,留给PCB来做等长更好。

网友(2017-03-21):
在基板上 做等长 本来就不符合封装设计的思路,空间可能不够,层数也不能太多。
一般留着PCB 上做大家熟悉的等长。

网友(2019-05-05):
喜欢不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