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地址线等长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11):
    最近在学allegro,参考飞思卡尔官方电路板,对地址线等长有以下问题希望大伙给个结论:
    问题描述如下:
    1、地址线是走的T型走线,如下图所示,截图截了一半,主分支出来两个T分支,最后四个小分支到DDR,暂且这样叫这几段线吧。

2、然后按照我自己想法设置等长约束,应该是四个小分支内部等长,两个T分支组内等长,然后U1到各DDR片子组内等长,也就是需要设置三类分组等长,但是官方板子的CM里边我只看到两组,截图如下:

49那个是T分支等长,长度在305mil,但是没找到后边那个等长约束,但是实际板子走线是有做等长的,在这里不是很理解这个约束是怎么实现的。

附件是官方板子的PCB

楼主:
    49那个分组应该是50,他里边少了一根线

网友A:
    ddr3为什么走T型结构?不是菊花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为什么走T型结构?不是菊花链嘛?

    没人规定ddr3必须走菊花链  另外这个板子是官方出的板子

网友:
    一般消费电子都是官方推出来  肯定是经过验正OK的  走什么型式的拓扑 随芯片而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规定ddr3必须走菊花链  另外这个板子是官方出的板子

好吧,还以为是必须走链式结构呢。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置,估计是不是软件版本,导致约束信息变化,T形等长设置没问题,但没有跟u1约束信息和clk0的约束,但好像又是做了等长的,但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置,估计是不是软件版本,导致约束信息变化,T形等长设置没问题,但没有跟u1约束信息和c ...

所以现在很纠结,按理说官方板子应该是验证OK的,但是约束规则里边确认没有
官方原版是16.3的版本,我是用16.6打开的,感觉版本引起错误可能性不是太大

网友(2017-04-24):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也是碰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4个分支不应该也是要组内等长吗,实际上他也等长了,只是没看到约束规则,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03-11):
    他这个等长好严格啊

网友:
    不是什么规则都要设进去,否则人都看晕了,这种分支等长可以通过布线时打孔的位置来确定,把过孔打在中间位置,分支长度自然就相差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