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555控制电压分析

楼主(2015-09-11):
    控制电压(CONTROL VOLTAGE)小于2/3VCC时,上比较器负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求大家指导下~

网友:
    CONTROL VOLTAGE)不就是接到你的比较器的反向端的吗?

楼主:
    对是比较器的反向端, <2/3vcc时  那点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比较器的负端是2/3VCC,如果CNT_VOLTAGE小于他的话,有分流,所以电压下降。
-----这个情况针对你有串电阻到CNT_VOLTAGE的

如果你直接连接的话,那么就是CNT_VOLTAGE.

楼主:
    外部输入经电压跟随器,输入到CONTROL VOLTAGE端。

楼主:
    我可不可以认为 电压跟随器起的作用是防止反向电压。当control voltage<2/3vcc,第一个比较器的反向端电压仍是2/3v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认为 电压跟随器起的作用是防止反向电压。当control voltage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是防止反向电压
    这个是对的。隔离嘛

    仍是2/3VCC,到不一定。因为如果有分流的话,会小于2/3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是防止反向电压
    这个是对的。隔离嘛

    资料上介绍的电压跟随器起隔离作用的解释 我还是不太明白。是因为输入阻抗高 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导致反向电压过不去么

网友B:
    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是因为输入阻抗高,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导致反向电压过不去的理由。方向电压过不去,应该是相当于电路有了隔离(内部或者外部),没有直接反馈或者连接到输入端。

楼主:
    如果给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端反向且比输入端大的电压,会出现什么现象?电压跟随器是否有隔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给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端反向且比输入端大的电压,会出现什么现象?电压跟随器是否有隔离的作用?

对于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反向加入比输入端更大的电压:1  稳态的情况,VIN+=VIN-=VOUT
2  VOUT变大,VIN-变大,VIN+不变,这个时候迫使VOUT变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给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端反向且比输入端大的电压,会出现什么现象?电压跟随器是否有隔离的作用?

了解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是因为输入阻抗高,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导致反向电压过不去的理由。方向 ...

打杂的说的都挺好的。

网友(2015-10-20):
            相连的电压,如果认为没有电阻分流,就是你那个输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