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移动元件时出现的问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5-09-11):
altium Designer 10.5在PCB放置元件布局时,只要移动元件,PCB中就什么都没有。具体如图,怎么解决

网友(2014-01-06):
kissjondy | 浏览 542 次

 移动
用的是网上通用的破解版的。。
1、从原理图生成的PCB,有U1,2,3,4和P1,2六个元件,移动P1,2时没问题

2、移动P1,2后,没问题。

3、移动有U1,2,3,4中的任一个时,就变成下图:左侧的工程中,pcb后面的页面也变成红色,布局页面什么都没有。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