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工程,各一个原理图一个PCB,如何将两个PCB和合并到一块?

楼主(2015-09-11):
1金币

其中一个是核心板,一个是母板。原来是分开的,通过排针链接。
现在想一个母板中直接嵌入两个核心板,就是都在一个板子上。
有什么办法呢?头疼。

---------------------------------------------------------------------------

总结一下吧。
层次化原理图设计,将核心板原理图repeat两份,后来的这份按照之前画好的执行copy room formats后,可变成排列走线一样(貌似敷铜没有复制成功)。
原来的原理图是sheet2,对应的pcb图上的两部分网络和元件名都自动加上了_sheet21和_sheet22。
然后又把母板的原理图和考进工程来,因为之前的元件名和网络名都自动加上了后缀,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和现在家的母板有重名(电源网络除外)。
把母板pcb再拷贝添加进现有的pcb里来,就可以和原理对应上了。

最后遇到的问题我另发帖询问吧,这个算是结贴了。

网友A:
1. 强制合并:新建一个新的PCB,然后把你要拼的PCB复制,并粘贴到这个新的PCB上,粘贴时候记得勾选允许位号重复,保持网络这两个选项;

2. 普通合并:将原理图都放在同一个项目下,然后要新建一个顶层图,并放置sheet symbol,即使这两个板子上相互独立的,然后按照方法一新建PCB并进行合并;

特别要注意,新建的pcb的环境要跟你已完成的PCB的环境是一样的,比如规则,叠层。

如果层数或者厚度要求不一样,那还是放弃吧。

楼主:
最好的办法是两个工程的原理图能对应上,元件编号不冲突,然后把两个PCB复制到一个PCB里,对应两个原理图。

楼主:
谢谢回复。
粘贴时允许位号重复,这个选项在哪里找呢?
或者,粘帖的时候,能否元件标号自动重新分配?

楼主:
试着放置sheet symbol,然后将其对应原来的原理图sheet2,又设置其属性为repeat(sheet2,1,2)
结果出了两个room,分别为:sheet21和sheet22,但原Pcb上的所有元件都被移除了。

我是按附件中的说明操作的。
 Altium Designer 中原理图及PCB多通道功能设计 b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强制合并:新建一个新的PCB,然后把你要拼的PCB复制,并粘贴到这个新的PCB上,粘贴时候记得勾选允许位号 ...

另画了个简单的工程测试了下。
画了个图,然后改成多通道画法,复用3次。更新到PCB后确实出现了3个ROM及相应元件,摆放好一个后,可以copy room formats,另外的room就变成了同样的摆放及连线。

但,回到原理图后,改成复用5次,更新PCB后又出了2个ROM及相应元件,但再次copy room formats后,却提示:“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rooms are members of different channel chass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粘贴时允许位号重复,这个选项在哪里找呢?
或者,粘帖的时候,能否元件标号自动重新分配?

特殊粘贴!可以实现位号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粘贴!可以实现位号重复!

谢谢,特殊粘帖的话,可以实现元件号重名,也可以保持原来的网络,但这样两部分电路不是就有很多飞线了吗?

今天试了层次化原理图设计,复制成功了,但敷铜没复制过来。

楼主:
请教:sheet2复用了2次,对应的pcb中的电路为sheet21和sheet22,现在想将另一个原理图中的网络9连到sheet21网络里的9,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请过来人指点。
10,11,12这样连过去的话,sheet21和sheet22里的相应管脚都会连过去,不是我想要的。

另:本来想用总线连接的,直接联系啊[1..100]到另一个sheet里的[1..100],结果ad崩溃了。

网友:
合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不过也还是有办法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画了个简单的工程测试了下。
画了个图,然后改成多通道画法,复用3次。更新到PCB后确实出现了3个ROM及 ...

你是不是忘记把新的两个模块的room添加进跟老模块同一个channel class了??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特殊粘帖的话,可以实现元件号重名,也可以保持原来的网络,但这样两部分电路不是就有很多飞线了吗 ...

很多飞线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你把两个原理图的网络都改成没有重复网络名的,这不现实;

一般你在复制之前,可以在各自的PCB检查DRC错,确认无错后在复制。
建议你把复制改为剪切,这样你可以确保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被你复制了,剪切完源文件不要保存就可以了。

敷铜没复制过来这个问题,你试试复制的时候,对于重新铺铜的提示选择“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