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B叠层设计时半固化片的使用

楼主(2015-09-11):
各位大神,PCB内层用半固化片压合板材时,为了保证层间的厚度,会同时用到多片半固化片。
请问现今的加工工艺,最多能同时用几张半固化片在相邻层间呢?
我的设计中,供应商建议用两片7628和两片2116

这样压合会有可靠性或可制造性方面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原来你也在研究这个,我在qq上问别人  好像说最多三片pp压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也在研究这个,我在qq上问别人  好像说最多三片pp压合

刚给供应商打过电话,他们号称四片的加工良率不受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大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给供应商打过电话,他们号称四片的加工良率不受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大话。

你在百度搜索  假八层  文库里说的   最多三层  放多了压合时会滑板   可能现在工艺提高了?板厂说能做,呢肯定能做  真做出来有问题  那责任也不是你们的

网友B:
通常情况是最多三张PP,但是现在有的工厂工艺有所提升,可以做到4张PP。具体要看你的供应商是否能做到。价格是否会受影响

网友:
这个和铜厚也有关系 正常0.5和1oz铜可以4张固化片 当然优先用其它方案

网友:
    最多三张吧   能做四张的也是少之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百度搜索  假八层  文库里说的   最多三层  放多了压合时会滑板   可能现在工艺提高了?板厂说能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是最多三张PP,但是现在有的工厂工艺有所提升,可以做到4张PP。具体要看你的供应商是否能做到。价 ...

好的,谢谢,供应商说没问题,但是这个供应商之前已经有过说大话的不良记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供应商说没问题,但是这个供应商之前已经有过说大话的不良记录了

    呵呵 那你们还愿意给第二次机会,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供应商说没问题,但是这个供应商之前已经有过说大话的不良记录了

最终靠你自己确认,要是时间允许,可以试一试,要是确实不行,让他们赔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靠你自己确认,要是时间允许,可以试一试,要是确实不行,让他们赔偿就好啦。

恩,留下了字面证据,准备让他们出样板了

网友:
    一般不超过3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