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生成的元件的位置图(pdf)中搜索元件位置问题

楼主(2015-09-11):
如题,生成的元件位置图是供贴片工程师查找要贴的元件位置的(在PDF中查找),第一次使用allegro生成这种类型的文档,我生成的PDF文档无法查到元件的位置(比如搜索C1的时候,PDF里面会显示没有此元件,类似于这个样子,无法查找到任何一个元件),我生成的PDF文件包含的信息有顶层丝印,顶层pin,顶层元件安装层(assembly_top)、板形外框,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设置的问题吗?PDF阅读器我用的是福昕阅读器,之前AD生成的这个类型的文件都是可以准确找到元件位置的

网友A:
allegro 貌似是没有这个功能吧。AD可以这样生成,allegro不太确定。如果是贴片用你给他导出一个坐标文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你生成的PDF是直接使用虚拟打印机还是EXPORT->pdf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生成的PDF是直接使用虚拟打印机还是EXPORT->pdf创建的?

虚拟打印机,是不是要用export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貌似是没有这个功能吧。AD可以这样生成,allegro不太确定。如果是贴片用你给他导出一个坐标文件不 ...

是手贴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生成的PDF是直接使用虚拟打印机还是EXPORT->pdf创建的?

版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试了一下直接export,生成的PDF是每一层都分开在PDF中显示,这个也没办法查找元件,困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试了一下直接export,生成的PDF是每一层都分开在PDF中显示,这个也没办法查找 ...

Export生成的PDF也可以每层单独一个文件,另外可以使用Adobe Reader XI打开PDF看能否搜索。

网友:
我用Export生成的PDF,是可以搜索,找到元件的,使用Abobe  Reader

网友C:
    用Plot的方式生成之前设置一下下图的选项:

网友:
    不错 楼上方法可以

网友:
    有,按阿杜的做法就行了,一定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ot的方式生成之前设置一下下图的选项:

杜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结果是虚拟打印机根本生成不了PDF文档,勾选了non-vectorized text,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勾选就能生成,我用的虚拟打印机是pdf Factory Pro,是不是哪里设的不对,还是虚拟打印机不行?

nat

网友:
    其他的版本需要安装虚拟打印机,allegro16.6的不是可以直接打印吗?勾选上vector text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杜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结果是虚拟打印机根本生成不了PDF文档,勾选了non-vectorized text,一点动静都 ...

我研究了下,杜老师的方法确实可行,没反应是因为字体设置不对,软件不能识别,把字体重新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研究了下,杜老师的方法确实可行,没反应是因为字体设置不对,软件不能识别,把字体重新设置下就好了 ...

恩,后来我也搞定了,是字体的设置问题

网友(2015-11-26):
引用 楼主:
恩,后来我也搞定了,是字体的设置问题

你好,请问下你用的是什么打印机?字体?我也打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