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直接在PCB上修改,求指教??

楼主(2015-09-11):
AD10如何直接在PCB上修改????

网友:
就是直接修改...

网友:
莫名其妙,要在PCB上直接修改什么?能说清楚?

网友:
1. 先弄清楚网络,或改清晰网络
2. 后弄明白原来局部原理,再弄明白你要改的电路的原理,
3. 在白纸上画出你要改的原理
4. 在pcb 里新增网络,有意义名称,,,,,,,,, 加元件,指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