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模型是什么情况下用的?

楼主(2015-09-11):
如题,这样的模型是板子上阻抗线上面一层没有铜,还是只为了计算阻抗线和下面一层平面的阻抗关系(也就是只参考下面一层的平面计算阻抗)忽略走线层上面是否有铜?

网友A:
这种就你的线走线内层的时候,但是又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时候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你的线走线内层的时候,但是又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时候使用

了解,谢谢!就是说我一般的有双面参考的就是用那种两面都有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就是说我一般的有双面参考的就是用那种两面都有铜的?

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没错

谢谢!

网友:
上面一层参考层是没铜的。

网友(2015-11-08):
这应该是一种内层走线的模型,带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