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的sheet设置问题咨询

楼主(2015-09-11):
orcad16.2导入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的sheet只有3个,另外8页都在sheet1里面。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这页怎么样可以编辑出来,把在sheet1里面的8页单独做成1页sheet。

网友A:
把里面8页的元素进行剪切,然后新建一个sheet,进行粘贴。

依次类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8页的元素进行剪切,然后新建一个sheet,进行粘贴。

依次类推 。

谢谢版主。我已经按剪切处理了,但是复制过去没有单独命名的网络的网络名称会产生变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网络名称不变化?另外,剪切以后,在列表里面那8页现在无法删除,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保存所有文件,然后关闭各个原理图窗口,此时再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