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ort 如何识别不同的Charger类型

楼主(2015-09-11):
USB port 如何识别不同的Charger类型
2013年10月03日 ⁄ 综合 ⁄ 共 8924字        ⁄ 字号 小 中 大 ⁄ 评论关闭

一,软件分析1.  USB charger types & Power supply types
USB_INVALID_CHARGER              Invalid USB charger.
USB_SDP_CHARGER                       Standard downstream port. Refers to a downstream port  on USB2.0 compliant host/hub.
USB_DCP_CHARGER                      Dedicated charger port (AC charger/ Wall charger).
USB_CDP_CHARGER                      Charging downstream port. Enumeration can happen and IDEV_CHG_MAX can be drawn irrespective of USB state.
USB_ACA_A_CHARGER
B-device is connected on accessory port with charger connected on charging port. This configuration allows charging in host mode.
USB_ACA_B_CHARGER                 No device (or A-device without VBUS) is connected on accessory port with charger connected on charging port.
USB_ACA_C_CHARGER                 A-device (with VBUS) is connected on accessory port with charger connected on charging port.
USB_ACA_DOCK_CHARGER        A docking station that has one upstream port and one or more downstream ports. Capable of supplying IDEV_CHG_MAX irrespective of devices connected on  accessory
ports.
USB_PROPRIETARY_CHARGER   A proprietary charger pull DP and DM to specific voltages between 2.0-3.3v for identification.

POWER_SUPPLY_TYPE_USB,
/* Standard Downstream Port */
POWER_SUPPLY_TYPE_USB_DCP,           /* Dedicated Charging Port */
POWER_SUPPLY_TYPE_USB_CDP,           /* Charging Downstream Port */
POWER_SUPPLY_TYPE_USB_ACA,           /* Accessory Charger Adapters */
POWER_SUPPLY_TYPE_BMS,
/* Battery Monitor System */

2. How to classify or identify charger?

USB_SDP_CHARGER
POWER_SUPPLY_TYPE_USB
USB Charger
USB_CDP_CHARGER
POWER_SUPPLY_TYPE_USB_CDP

USB_ACA_DOCK_CHARGER
POWER_SUPPLY_TYPE_USB_ACA
USB_ACA_A_CHARGER
USB_ACA_B_CHARGER
USB_ACA_C_CHARGER

USB_DCP_CHARGER
POWER_SUPPLY_TYPE_USB_DCP
AC Charger
USB_PROPRIETARY_CHARGER

As for the DMS, refer to bold font items, so it is USB charger.

3. Analysis about source codes
*******************************************************************
###用户空间的分析如下:
1. 检查 /sys/class/power_supply/pm8921-dc/online和
/sys/class/power_supply/usb/online 的值,可以知道是何充电器类型
                @frameworks/base/services/jni/com_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cpp中有
                int register_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JNIEnv* env)
                {
                if (strcmp(buf, "Mains") == 0) { ///sys/class/power_supply/pm8921-dc/type == Mains
                    snprintf(path, sizeof(path), "%s/%s/online", POWER_SUPPLY_PATH, name);
                    if (access(path, R_OK) == 0)
                        gPaths.acOnlinePath = strdup(path);

                }
   如果/sys/class/power_supply/pm8921-dc/online==1,则插入的充电器是wall
charger

      /sys/class/power_supply/usb/online==1,
则插入的充电器是usb charger

   调试路径:/sys/kernel/debug/msm_otg
2. 分析frameworks/base/services/jni/com_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cpp
                a.函数register_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将为被frameworks/base/services/jni/onload.cpp中的JNI_OnLoad调用,用于关联java和C++之间的变量
                b.jclass clazz = env->FindClass("com/android/server/BatteryService"); //根据java的路径找到batteryservice.java对应的jclass
                  gFieldIds.mAcOnline = env->GetFieldID(clazz, "mAcOnline", "Z");
                  gFieldIds.mUsbOnline = env->GetFieldID(clazz, "mUsbOnline", "Z"); //用于关联batteryservice.java中变量private
boolean mAcOnline和gFieldIds.mAcOnline
                c. 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_update
                                static JNINativeMethod sMethods[] = {
                                     /* name, signature, funcPtr */
                                                {"native_update", "()V", (void*)android_server_BatteryService_update},
                                };
                   关联到native_update@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batteryservice.java
3. 分析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batteryservice.java
                a. mPowerSupplyObserver.startObserving("SUBSYSTEM=power_supply"); //注册监听该uevent
                b.     private UEventObserver mPowerSupplyObserver = new UEventObserver() {
                                public void onUEvent(UEventObserver.UEvent event) { //如果就收到来自kernel的uevent,触发该函数
                                    update(); //-->native_update();和processValues();
                                }
                       };
                c. native_update函数会通过JNI调用得到更新的mAcOnline和mUsbOnline值
                d. processValues会根据mAcOnline和mUsbOnline值对mPlugType赋值
                                if (mAcOnline) {
                                    mPlugType = BatteryManager.BATTERY_PLUGGED_AC;
                                } else if (mUsbOnline) {
                                    mPlugType = BatteryManager.BATTERY_PLUGGED_USB;
                                } else {
                                    mPlugType = BATTERY_PLUGGED_NONE;
                                }
                e. sendIntent函数会准备Intent并且broadcast这个Intent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Intent.ACTION_BATTERY_CHANGED);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ACTION_BATTERY_CHANGED = "android.intent.action.BATTERY_CHANGED";@batteryservice.java
                                intent.addFlags(Intent.FLAG_RECEIVER_REGISTERED_ONLY
                                        | Intent.FLAG_RECEIVER_REPLACE_PENDING);

                        intent.putExtra(BatteryManager.EXTRA_PLUGGED, mPlugType);
                                ActivityManagerNative.broadcastStickyIntent(intent, null);
4. 分析vendor/sEMC/packages/apps/debugmenu/src/com/sonyericsson/debugmenu/battery.java
                a. 接收intent
                    private BroadcastReceiver mBatteryInfoReceiver = new BroadcastReceiver(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Context arg0, Intent intent
                                    if (intent.getAction().equals(Intent.ACTION_BATTERY_CHANGED)) {
                                        mPowerInformation.parseIntent(intent);
                                        updateViews();

                    };
                    public void registerBroadcastReceivers() {
                                IntentFilter mIntentFilter;
                                mIntentFilter = new IntentFilter();
                                mIntentFilter.addAction(Intent.ACTION_BATTERY_CHANGED); //只接收Intent.ACTION_BATTERY_CHANGED的intent
                                // Register battery receiver.
                                registerReceiver(mBatteryInfoReceiver, mIntentFilter);
                    }
                b. parseIntent 得到最新的"plugged"值赋给mPlugged
                c. updateViews 更新charger类型显示
###内核空间
1. 插入充电器触发的过程@kernel/drivers/usb/otg/msm_otg.c
                a. CONFIG_PM_RUNTIME 定义 @kernel/arch/ARM/configs/viskan_huashan_defconfig
                b.msm_otg_runtime_resume-->msm_otg_resume-->??-->msm_otg_sm_work
                c.msm_otg_sm_work,先进入OTG_STATE_UNDEFINED case,然后进入OTG_STATE_B_IDLE
case-->motg->chg_state=USB_CHG_STATE_UNDEFINED-->启动msm_chg_detect_work
                d.msm_chg_detect_work 该函数主要完成USB charger类型的识别
                                USB_CHG_STATE_UNDEFINED //其中psy = power_supply_get_by_name("usb");很关键,表明只是获取usb的power_supply,实际上就是chip->usb_psy@pm8921-charger.c
                                USB_CHG_STATE_WAIT_FOR_DCD         //Waiting for Data pins contact.
                                然后多次(MSM_CHG_DCD_MAX_RETRIES=6)检测USB状态,启动queue_delayed_work(motg->wq,
&motg->chg_work, delay); //motg->chg_work=msm_chg_detect_work
                                USB_CHG_STATE_DETECTED //最后USB charge类型检测完毕
                e. 启动queue_work(motg->wq, &motg->sm_work); //motg->sm_work=msm_otg_sm_work
                f. 由于motg->chg_state==USB_CHG_STATE_DETECTED,
                                motg->chg_type==USB_DCP_CHARGER -->msm_otg_notify_charger(motg,IDEV_CHG_MAX);//IDEV_CHG_MAX=1500
2. 发送uevent到用户层
                a. msm_otg_notify_charger@kernel/drivers/usb/otg/msm_otg.c
                b. -->msm_otg_notify_chg_type@msm_otg.c,该函数中充电类型只归纳成4种:POWER_SUPPLY_TYPE_USB,POWER_SUPPLY_TYPE_USB_CDP,POWER_SUPPLY_TYPE_USB_DCP,POWER_SUPPLY_TYPE_USB_ACA,POWER_SUPPLY_TYPE_BATTERY
                c. -->power_supply_set_supply_type@power_supply_core.c // set type of the power supply
                d. -->psy->set_property(psy, POWER_SUPPLY_PROP_TYPE,&ret);
                                那么在用usb_psy.get_property和dc_psy.get_property
(在函数中pm8921_charger_probe)读取property时
                                如果是USB type,则在pm_power_get_property_usb读取POWER_SUPPLY_PROP_ONLINE的值,其中POWER_SUPPLY_TYPE_USB,POWER_SUPPLY_TYPE_USB_CDP和POWER_SUPPLY_TYPE_USB_ACA都被归纳成USB
charger
                                如果是AC type,则在pm_power_get_property_mains读取POWER_SUPPLY_PROP_ONLINE的值,只有POWER_SUPPLY_TYPE_USB_DCP为AC
charger.
                e. psy=chip->[url=http://www.16rd.com/mailto:usb_psy@pm8921-charger.c,%E6%89%80%E4%BB%A5%E7%BB%A7%E7%BB%AD%E8%B0%83%E7%94%A8%E7%9A%84%E6%98%AFpm_power_set_property_usb@pm8921-charger.c]usb_psy@pm8921-charger.c,所以继续调用的是[/url]pm_power_set_property_usb@pm8921-charger.c
                f. -->pm8921_set_usb_power_supply_type(val->intval)@pm8921-charger.c
                                -->power_supply_changed(&the_chip->usb_psy);
                                -->power_supply_changed(&the_chip->dc_psy);
                g. power_supply_changed@pm8921-charger.c , 就会马上发送uevent给user
space,然后user space通过sysfs得到USB
type变化后的信息,参考用户空间的分析

二、硬件分析

主要是通过特殊设计的电路,检测不同的pin的状态,从而确定是何种类型的Charger. 更details的内容省略。

网友(2015-10-20):
        顶一下,问题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