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耦合板/水平耦合板静电问题

楼主(2015-09-12):
请教下 如果 机器在 测试静电 垂直耦合板/水平耦合板,测试放 电 时机器都会工作不正常,而且是同一款芯片不同的3款PCB板子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芯片抗静电能力太弱了吗?我们尝试过在芯片的每个管脚串磁珠加TVS管加屏蔽罩等等,各电源也增加很多去耦的电容。芯片下方也铺了比较完整的地平面。没什么改善的迹象。不知道是否有解决过这类问题的高手可提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檢查一下3片PCB的電源IC是不是一樣,若是一樣,檢查電源IC是否有reset 訊號,或控制power 開關的訊號,在這些訊號下對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3片PCB的電源IC是不是一樣,若是一樣,檢查電源IC是否有reset 訊號,或控制power 開關的訊號,在這些訊 ...

你好,感谢分享您的经验!我们做的是蓝牙音箱,电路相对简单,打的时候现象是蓝牙与手机等发射设备连接会断开,但开关机或者说按键还可以操作。电源我用直流的电源试过也是没有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