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和走差分线时怎样实时显示是否已经达到等长要求?

楼主(2015-09-12):
5金币

RT,在绕线时我用dynamic tune,只能看到目前这个net的总长度,但是不知道何时才达到等长要求。
比如现在一组DDR8根线设置了100mil的组内等长,在绕某一根线时怎样才能实时知道现在绕够了没有,而不是还必须进去到CES中刷新长度才能看到?

还有就是包括走差分线时也不知道是否达到了组内等长要求,怎样显示?

网友A:
显示控制,general选项最下边有个tuning master 勾选,在CES设置好规则,在绕线时就会动态显示实际长度是否符合要求。黄色为不够,绿色在误差范围内,红色超长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控制,general选项最下边有个tuning master 勾选,在CES设置好规则,在绕线时就会动态显示实际长度是否 ...

我使用的是EE7.9,5,在general选项里面找不到tuning master的选项,只有Display turning metre。勾这个后就只是显示总长度。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呢?EE7.9.5这个版本有没有办法显示呢

楼主:
而且显示出来的数字无论是否已经达到等长需求都是红色的

网友:
这个要规则设置的。具体在帖子里一下子说不清楚,不急的话等一阵子我的视频里会说,另外Jimmy的实战教程的书里面有(购书地址见置顶),建议买一本书自己看看,或者自己去查官方说明,就是总线等长。群里面也有很多资源,先自己找一找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老是翻来翻去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EE7.9,5,在general选项里面找不到tuning master的选项,只有Display turning metre。勾这个后 ...

就是你勾选的那个东西,他就是绕线时长度显示的标尺。我用的是7.7版本,7。9.5的iCES不能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勾选的那个东西,他就是绕线时长度显示的标尺。我用的是7.7版本,7。9.5的iCES不能查看吗

等长线可以显示了,要把线unfix掉,但是差分线还是没法显示出来即时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