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后,如何从复用模块中连出需要的网络?

楼主(2015-09-12):
1金币
层次化原理图设计后,复用了一张原理图sheet2,复用了2遍,自动在pcb中生成了sheet21和sheet22两部分电路。
现在我想从sheet21中引出我想要连接的线,而不链接sheet22,请问,能实现吗?如何操作?

网友A:
简单的方法,copy 一页图到bak_prj里, 然后在prj 里改找这页,删除你不要连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copy 一页图到bak_prj里, 然后在prj 里改找这页,删除你不要连接的东西

copy一页图到另一个工程里?
不明白,望细说。

楼主:
又遇到问题了,再次请教大家。
复用的核心板有个RESET引脚,我想和母板上的RESET对应起来。原理图连起来如下:
顶层原理图中:

母板原理图:

核心板原理图:

结果PCB上两个端子的相应管脚网络标号对应不上:

上图中两个端子的9脚,左边母板图中是RESET网络,右边核心板图中是RESET1网络。
如果在母板原理图中把9脚网络标号由RESET改成RESET1,更新到PCB后,确实名称可以对应上,但仍没有份网络线,也不可以连到一块。

网友:
你可以看看关于网络标识符的范围的文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用电源的VCC那个标号,然后改成你的RESET,那RESET就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用电源的VCC那个标号,然后改成你的RESET,那RESET就是全局变量。

谢谢回复。

有没有相关文章推荐?我是按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09&highlight=%B6%E0%CD%A8%B5%C0这个贴里的文章做到这里的,在这里卡住了。

楼主:
已解决。
自己的问题,总线接入口那里也要加上个网络标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自己的问题,总线接入口那里也要加上个网络标号。

恩,我的意思就是不需要这样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跟VCC和GND一样处理,你看你的VCC和GND不也没加通道嘛,不是也连进来了。

网友B:
http://blog.csdn.net/chenzelin2009/article/details/5751251这里有介绍各网络标识符的区别的,要不就是我没弄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log.csdn.net/chenzelin2009/article/details/5751251这里有介绍各网络标识符的区别的,要不就是我 ...

谢谢你的回复,连接里的文章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