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问题

楼主(2015-09-12):
这是一个电池IC的手册。对于MOS管的选择!
G上的寄生电容是什么?
我对于这段话看不懂?

网友:
这个你需要去了解MOS管的基础知识了。
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1oMvne79B6KoaCo5wK

网友A:
现在由于MOS管的制成,RDs小的 往往G极寄生电容比较大,此二者有一定的反比关系~~~~所以在选择MOS管时候需要搞清楚实际的运用环境~~~~
比如BUCK电路,上管电流比较小,选择RDs大点,寄生电容小的就可以,而下管,比如输出有10A,那么建议选择RDs小,寄生电容大一点也不所谓。

另外提醒一点,如果上管选择RDS很小,寄生电容很大的MOS管,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电源无法正常工作,无输出~~~~我已经有两个同事因为不认真选择MOS管,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由于MOS管的制成,RDs小的 往往G极寄生电容比较大,此二者有一定的反比关系~~~~所以在选择MOS管时候需 ...

真心谢谢你的提醒 !!

网友:
主要是影响开关速度,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越高,就要求这个寄生电容越小,否则MOS就会来不及“打开”,或者来不及“关断”,那开关电源就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2015-10-20):
      应该是Cgs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