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E/T混合仿真提示错误

楼主(2015-09-13):
powerDC E/T混合仿真提示错误

楼主:
补充:PADS导出.asc后转成.spd,电热混合仿真时候set up PCB components 菜单始终不显示。

网友:
兄弟  咱俩是一样的问题 你要解决了 记得告诉我一声。

网友(2015-12-15):
请问你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6-11-04):
我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没有识别到这是一个pcb板,那个菜单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2017-12-09):
有遇到相同的問題求解決

网友:
热仿真精度如何?

网友:
上面的选完器件,下面的设置就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