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ro vx1.0怎么切换成英文啊???

楼主(2015-09-13):
pads pro vx1.0怎么切换成英文啊?昨晚安装后发现是中文的,好不习惯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怎么切换成英文,跟Pads9.5切换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没用过,有1.0版本了?

网友:
    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去工具里设置一下语言的

网友:
    设置->高级->语言->英文

网友(2019-04-13):
    确实专业版跟标准版不一样,专业版的layout无法改为英文菜单栏

网友:
    designer可以改英文,但是layout无法改。。。

网友(2022-03-25):
    原理图:
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找到“语言”项,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具。
    xPCB Layout:
    1)、 设置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English.
2)、 删去Expedition.wsp
3)、  重新打开Layout工具

网友:
    ㄢ按上面步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