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电容的用法!

楼主(2015-09-13):
如上图,手绘!请教高手C1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干啥用的,可以描述清楚吗?这样也好猜测

网友:
C1是用来稳定GS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的,可以描述清楚吗?这样也好猜测

就是缓起动,让3.3V_1产生一个3.3V_2的电源,而3.3V_2的电源受另外一个电源的Powergood控制,即另一个电源上电完成后,3.3V_2的电源才上电。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能明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缓起动,让3.3V_1产生一个3.3V_2的电源,而3.3V_2的电源受另外一个电源的Powergood控制,即另一个电 ...

缓启动(软启动)是上电的渐变过程变缓慢,从而降低各相关器件的应力。从你的描述看,你应该是要控制上电时序。你可以用12V+分压电阻+三极管来做,类似于以前常用的电源稳定后再复位。

网友B(2015-10-13):
应该是增加米勒效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增加米勒效应的

请高手详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详述,谢谢

mos管gs间的电容可以使mos管导通过程中的放大区时间增长,使得ds电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恒定,在这样就可以防止导通瞬间大冲击电流,这种冲击电流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利用mos管的米勒效应的缓启动电路还是比较常见的,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
        增加栅极充电时间,因为Cgs小,充电快,也容易损坏“摸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