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CU和SPI信号Layout规范

楼主(2015-09-13):
MIPI SPI和mcu三种通信方式的比较及,SPI和MCU Layout走线规范,求大师指点

楼主:
各位大师 大神帮忙回复一下吧

网友:
就是普通的规则吧,SPI的输入输出最好能用地隔开,防止他们串扰。剩下就是一个clk和一个cs。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肥死卡好Freescale)的建議︰

  • 等長(SDI、SDO 和 SCK),Length Matching
  • 菊花鏈Daisy Chain)架構

菊花鏈!不是叫你拉到菊花去。

网友:
联通就行了.

网友:
走通就可以了。

网友:
其實,SPI Bus 是有點棘手。

Normal Mode = 100KHz
Fash Mode = 400KHz
High Speed Mode > 1MHz
3G Modem 3MHz ~ 4MHz
SPI Flash 40MHz
SPI MRAM 104MHz

就看是哪一種應用,線隨便走一走,還是有可能會鼠倫滴!

网友:
严格点是要等长的 时钟包地等   很多人都是拉通就可以  远离其他干扰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 受益匪浅

网友(2015-10-20):
         4#,7#,8#,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