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帮忙看看这个DC-DC有的会烧输入端的脚

楼主(2015-09-13):
图片是原理图附件是IC格规书,电容都是耐压值35V的,求指教了!!

楼主:
有人帮忙指点一下嘛,,什么原因会导致烧输入端的脚啊,连封装都烧个洞

网友A:
浪涌,过冲,波形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过冲,波形上看看.

试过重复开关看过波形都正常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车载的吧,你测试环境和你使用环境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车载的吧,你测试环境和你使用环境的区别?

不是车载,就是一个降压到5V给平板充电的!就是在生产好最后测试的时候烧的

网友A:
这种问题,就自己多检查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自己多检查检查吧。

没有那位大大遇到过嘛,上电就烧输入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位大大遇到过嘛,上电就烧输入脚!

看看PCB设计是否有问题吧~~~~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出现~~~

网友:
DC24V供电上电会烧IC输入脚 ?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布局是怎么布的,但看原理图,第一,TVS管的位置不应该放在靠pin端,应该靠近电源输入端,因为你这个的作用是用来防止浪涌等的。你这个TVS标记36V,那么我权当你是TVS的正常工作电压,那么你的这个管子的钳位电压应该在45V以上了。而你的芯片的输入最大电压38V,这个就有问题了。第二,滤波电容的选型有问题,你的输入电压是24v,你的滤波电容的标称电压竟然也是24V,电容的电压应该降额处理的,你可以看看你的芯片规格书里,这块的电容的耐压都在50V。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加个耐压大于50V高频低阻的220uf电解电容吸收电源的尖峰脉冲。可以用示波器实测电源的输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入端加个耐压大于50V高频低阻的220uf电解电容吸收电源的尖峰脉冲。可以用示波器实测电源的输出情况。

输入端有加了两个220UF/35V贴片铝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布局是怎么布的,但看原理图,第一,TVS管的位置不应该放在靠pin端,应该靠近电源输入端,因为你 ...

输入端有加了两个220UF/35V贴片铝电解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有加了两个220UF/35V贴片铝电解电容了!

电解电容 的耐压值必须做降额处理,你的输入是24V,你的电容的耐压值35V,差不多刚好是70%的样子,虽然也可以,但是还是得注意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嘛,,怎么弄的 发出来 学习学习下

网友:
测试过in-rush 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