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里的"linda"?

楼主(2015-09-14):
    如何提取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里的"linda"?用了parseString不行。

网友:
    1. rexCompile("\"\\(.*\\)\"")
    2. rexExecute( "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 )
    3. rexSubstitute( "\\1")
    4. Result:linda

楼主:
    @deargds
    如果这里的linda不是特定的呢?我的意思是这个是一个变量,可以为任意的字符,但是就是想要把它提取出来,怎么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gds
    如果这里的linda不是特定的呢?我的意思是这个是一个变量,可以为任意的字符,但是就是想要把它 ...

    你试过代码没有?

楼主:
    试过,直接用这段代码是可以直接提取LINDA的。
    实际上我的想法是想实现直接读取一个XXX.IL的文件,当他读到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时,就提取linda这个字段。由于il文件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一行的两个参数也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代码没有?

    试过,直接用这段代码是可以直接提取LINDA的。
    实际上我的想法是想实现直接读取一个XXX.IL的文件,当他读到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时,就提取linda这个字段。由于il文件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一行的两个参数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提取这个字段所以想请高手帮帮忙的

网友B:
    楼主最终想实现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直接用这段代码是可以直接提取LINDA的。
    实际上我的想法是想实现直接读取一个XXX.IL的文件,当他 ...

    第二行中需要提取的内容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终想实现什么?

    我的想法是想实现直接读取一个XXX.IL的文件,当他读到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时,就提取linda这个字段。由于il文件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一行的两个参数也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中需要提取的内容是变量。

                   _file=axlFormGetField(myForm "file_direction")
                   fileport=infile(_file "w")
                   cc=nil
                   when(cc==nil
                   while(gets(str fileport)
                   if(rexMatchp("axlCmdRegister" str)
                    then
                    rexCompile("\"\\(.*\\)\"")
                    rexExecute( "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 ) ;就是这一句不知道怎么写
                    name=rexSubstitute( "\\1")
                    axlFormSetField(myForm "kuaijie" name)
                    cc=t
                    else
                    cc=nil
                    )))
    还有能帮忙看这样写有问题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想实现直接读取一个XXX.IL的文件,当他读到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这一行时,就提 ...

    如果是文件读取的话要先判断语句里面是否有特定字符(比如这里的特定字符是'axlCmdRegister')然后把
    rexExecute( "axlCmdRegister(\"linda\" '_debugFm)" )
    这一行换成
    rexExecute( str )

    如果是想通过读取文件获取系统里面skill注册的命令
    有个函数 axlCmdList() 可以直接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文件读取的话要先判断语句里面是否有特定字符(比如这里的特定字符是'axlCmdRegister')然后把
    rexE ...

    试过了,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