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FORM里的子下拉框

楼主(2015-09-14):
    如何在一个FORM里设置一个子层下拉框吗?出来的如图片中所示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
    1. defun( LayerSelectDemo ()
    2. let((_File p _Form)
    3.         _File = axlTempFile()
    4.         p = outfile(_File "w")
    5.         fprintf(p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6.         fprintf(p "FORM AUTOGREYTEXT\n")
    7.         fprintf(p "FIXED\n")
    8.         fprintf(p "PORT 20 60\n")
    9.
    10.         fprintf(p "POPUP <class>\"class\"\n\n")
    11.         fprintf(p "POPUP POPUP <subclass>\"subclass\"\n\n")
    12.
    13.         fprintf(p "TILE\n\n")
    14.         fprintf(p "TEXT \"****Layer Select Demo****\"\n")
    15.         fprintf(p "TLOC 1 1\n")
    16.         fprintf(p "ENDTEXT\n")
    17.
    18.         fprintf(p "FIELD class\n")
    19.         fprintf(p "FLOC 5 4\n")
    20.         fprintf(p "ENUMSET 19\n")
    21.         fprintf(p "OPTIONS prettyprint\n")
    22.         fprintf(p "POP \"class\"\n")
    23.         fprintf(p "ENDFIELD\n")
    24.
    25.         fprintf(p "FIELD subcolor\n")
    26.         fprintf(p "FLOC 2 7\n")
    27.         fprintf(p "COLOR 2 1\n")
    28.         fprintf(p "OPTIONS colorchooser\n")
    29.         fprintf(p "ENDFIELD\n")
    30.
    31.         fprintf(p "FIELD subclass\n")
    32.         fprintf(p "FLOC 5 7\n")
    33.         fprintf(p "ENUMSET 19\n")
    34.         fprintf(p "POP \"subclass\"\n")
    35.         fprintf(p "ENDFIELD\n\n")
    36.
    37.         fprintf(p "ENDTILE\n")
    38.         fprintf(p "ENDFORM\n")
    39.         close(p)
    40.
    41.         _Form = axlMiniStatusLoad((gensym) _File nil t )
    42.         axlFormDisplay(_Form)
    43.         axlEnterPoint()
    44. )
    45.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太感谢了!

楼主:
    试了一下代码,axlEnterPoint()这个倒是有提示,但是FORM不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FORM是在右侧OPTION面板中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ORM是在右侧OPTION面板中显示的

    刚又试了一下OPTIONS面板里只有软件本身自带的,没看到我们自己设定的FORM。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又试了一下OPTIONS面板里只有软件本身自带的,没看到我们自己设定的FORM。如图所示

    先注册一下命令再运行
    axlCmdRegister( "test" 'LayerSelectDemo ?cmdType "interac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注册一下命令再运行
    axlCmdRegister( "test" 'LayerSelectDemo ?cmdType "interactive")

    现在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积分不够啊。。啥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