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6836CX/18P输出是2.7V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4):
LD6836CX/18P本应该输出1.8V,但输出测试却是2.7V是怎么回事?把这个电路拿出板子测试时又是正常输出的1.8V,PCB板上还有一处也用的这种电源,设计处理均是一样的,但这一处输出就是正确的1.8V,有没有哪位大侠给点批导?

网友:
把1.8V断开,你看是不是2.7V.

网友:
出问题的1.8V的电压网络应该是和2.7V电源网络接上了测量一下1.8V端接是否为2.7V

楼主:
多谢各位,找到原因了,是另一端有一处焊接时有点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