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的时间

楼主(2015-09-14):
最近跑厚板的仿真,200Mil.跑Sweep Z时间超长.十几个小时没有结果.曾数较多,但是我忽略了很多层,只保留了6层.请问这正常吗?板子删减的也只剩相关的网络了.请问有啥办法可以缩短方针的时间吗?开始以为高频不行,改成低频的也还是不行.现在只算6个点,还是很慢.着急啊!等着要结果呢.

网友A:
删掉不必要的网络。
一般只要保留你关心的网络以及其附近一定范围内的网络来考虑串扰就可以了。
另外,过多的过孔也是影响仿真时间的因素,一些偏离传输区域较远的地孔,电源孔,能拿则拿。
选择这些网络时要点时间,但是会节省你的仿真时间以及保证仿真精度。
另外,如果你不是那么关心DC部分,不要勾选,这部分使用sentinel-PSI分析会非常的慢。sweep的频点有1000多个就差不多了,过于精细会大大增加分析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不必要的网络。
一般只要保留你关心的网络以及其附近一定范围内的网络来考虑串扰就可以了。
另外, ...

多谢,感觉快了点,但还是没有结果。请问我的板子比较厚,会有影响吗?另外我用的是SIWave的仿真,而不是Sentinel-PSI那个。这两个有啥区别啊。实际我就用了5个点。

楼主:
现在的状况,把无关层的普通走线,以及无关的过孔全部删掉,还是不行。需要删到只保留信号和预期对应的参考GND层。这样就行了,即使多一个GND层也不行。比较奇怪了。以前试过很多GND层的,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原因是:从Allegro导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或者是两个GND层之间不能有空的层。
不知是否是这样?

网友:
和空层没有关系。
和过孔数量,以及铜皮不规则形状有很大关系,不规则意味着要划分更多网格,这是直接影响到分析速度的。

网友:
删除所有不相关的网络,然后切板,尽可能的减小板子大小

楼主:
嗯,应该是解决了:Clip Design,删掉不相关网络,尤其是Dummy网络,从新设定层叠(BRD倒过来的时候有些层叠不合理),在BRD中Shape to Pin要用过孔设定,跟SIWave中保持一致。

网友:
嗯,1、删除不必要的网络;2、切板,改小尺寸,也就是减少那些不规则的铜皮和空;3、将仿真的频带范围尽量缩小吧;4、插植扫描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