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 收音线路(Mic)寻求帮助

楼主(2015-09-14):
最近跟小伙伴们在尝试研究mic线路
原本的mic线路如下图

后来咱们追加了button上去模仿对讲机

但是却发生了如果线路open (即button没有压下) 会因线路没有电流的消耗造成bug现象;所以又改版为此图

=========
目前问题在于虽然用switch解决了问题, 但使用上变成是在拨动switch , 若希望使用button来做触发 线路要如何绘制又不会发生空线路无负载呢?
还请大大们给予意见与经验分享了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晶体管开关电路,通过按键来控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晶体管开关电路,通过按键来控制通断

感谢大大技术分享
可是小弟对线路结构方面相当不熟悉
不知道您是不是能讲解的更详细又简单点呢

如 电晶体应该加在何处
又或者能稍微解说一下通断的原理就更加的感谢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技术分享
    可是小弟对线路结构方面相当不熟悉
不知道您是不是能讲解的更详细又简单点呢

NPN三极管,C接MIC,E接GND,B接电阻上拉到VCC&按键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三极管,C接MIC,E接GND,B接电阻上拉到VCC&按键到GND

感谢您的意见提供
我赶紧来尝试是否可行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三极管,C接MIC,E接GND,B接电阻上拉到VCC&按键到GND

阿斯兰前辈你好 ,以我的理解尝试绘制了一下线路
请问 下图 是你所告知的接线方式吗?
若有错 还麻烦您纠正菜鸟我了
谢谢

网友:
    你直接在BUTTON的前端加个电阻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斯兰前辈你好 ,以我的理解尝试绘制了一下线路
请问 下图 是你所告知的接线方式吗?
    若有错 还麻烦您 ...

我只提供一个思路,具体参数还是你自己来定,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