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用powerSI提取一个AC耦合差分对的S参数

楼主(2015-09-14):
想提取一个AC耦合差分对的S参数,耦合电容模型用的是sigrity自带的,不成功。仿真结果只有反射的S11,S22,没有S21,SDD21。把电容的模型改成电阻结果也是一样。用的是asi16.64,spd文件见附件。各位帮我看看还遗漏了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
看了下你的板子,你的设置确实存在问题,电容两端没有连接起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只能提取每一段的S参数。

楼主:
不理解,版主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

楼主:
是电容或电阻的模型设置不对?

网友:
安装这个版本,有些电脑是看不了这种情况的差分的(中间有AC耦合电容),只能看中间没有电容的

网友:
你先提去一个没有AC电容的情况,看下能不能看

网友:
看不了插损,可能是你看波形时没有打开插损和串扰的设置

楼主:
没有AC电容的情况是可以看到SDD12的

网友A:
原来自动生成的差分对为两个,电容前后各一个,这样看差分模式时就有问题,看普模式的S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将电容前后的网络合并成一个网络,这产就只有一个对分对,就应该中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B:
powersi在仿真完成后默认是显示回波损耗,其它的曲线都可以通过右键添加
也可以通过右键重新定义差分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wersi在仿真完成后默认是显示回波损耗,其它的曲线都可以通过右键添加
也可以通过右键重新定义差分端口
...

怎么添加?能否截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添加?能否截个图

仿真完成后会自动打开曲线显示窗口,最上面有一个蓝色的 S0-SIMULATION ,右击它即可
建议你最好把跳出的菜单中的每一项都看一下,有好处的

另:公司资讯管控,不能发图片,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自动生成的差分对为两个,电容前后各一个,这样看差分模式时就有问题,看普模式的S参数是没有问题的。 ...

确实,merge net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完成后会自动打开曲线显示窗口,最上面有一个蓝色的 S0-SIMULATION ,右击它即可
建议你最好把跳出 ...

右键菜单里的select Matrix elements,下拉菜单里选entire matrix,然后add

网友(2020-01-09):
    为什么我合并网络不成功啊,它提示please select more than one net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哦

网友(2020-12-23):
    你合并net之后这个耦合电容还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