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DO天线接收性能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4):
一款类似平板的机器,安卓系统,使用的华为EVDO模块,模块传导测试接收灵敏度大概-105…-107,但加上天线后测试整机接收性能大概只有-90dbm左右,即使用标准天线拖出机壳一米测试,接收也只有-96dbm,发射功率大概在18--20dbm左右。大概是EMI问题,但不知如何下手,请大神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1.看看馈点和地信号是否连接正确

2.看看天线频段是否匹配

3.软件是否可以调参,加大信号再试试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馈点和地信号是否连接正确

2.看看天线频段是否匹配

谢谢,天线频段不会有问题;已经是模块,模块地和主板地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