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界面设置问题,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5-09-15):
界面里走线高亮怎么设置成黄色,还有就是走线某个网络,怎么设置相同网络一起高亮,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assign color-->在option选项框中选择颜色-->在 find选项框中选择net-->点击目标网络

网友A:
    按照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1.高亮网络见图所示,点击网络分配后,在右侧选择颜色,再选择net属性,点击要高亮的网络即可

    2.给某一个网络信号附上颜色如下图所示,选择net选项卡,然后点击需要上色的网络,选择自己要的颜色即可

网友:
    颜色设计很给力

网友:
    你贴出来的图2就是黄色的吧,默认就是net一起高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高亮网络见图所示,点击网络分配后,在右侧选择颜色,再选择net属性,点击要高亮的网络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