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模型明明有,为何显示一个NCpin???

楼主(2015-09-15):
    如图,附上文件及模型。

网友:
    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上面不是说的pin D2吗?你标记的地方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也会不小心犯错的,或者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按官方的pin脚对应上

    我找找修改的方法,菜鸟没办法,走一步一个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没有对应上pin位号,明明就已经告诉你与一NC pin相连了,你还不去改。

    官方也会不小心犯错的,或者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按官方的pin脚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没有对应上pin位号,明明就已经告诉你与一NC pin相连了,你还不去改。

    都是官网找的模型,怎么这么不和谐。。。

网友A:
    肯定是你没有对应上pin位号,明明就已经告诉你与一NC pin相连了,你还不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