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推挤出现多余拐角,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5):
各位大神,请问在router中推挤走线的时候总是会增加拐角,怎会回事?要如何设置才能避免?看到jimmy大师的视频中这样推挤并没有出现多余拐角。图一是想要的结果,图二是推挤时的真实情况。何解???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不是这样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推的吧

其实我只想得到图一那样的操作效果,是不是推挤,我就不是很清楚,刚学。见谅

网友A:
shift+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试试

哈哈,不错不错。非常感谢您!

网友:
看来楼主是用的CTRL+E来挪动的线

网友:
是他用了移动造成的, 应该用shif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s试试

layout里边本来选中线然后shift+S是可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不行了...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