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走线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9-15):
AD10走线时如何快速切换走线线宽,像pads里面走线时直接输W+走线线宽就行,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走线时按TAB键,输入线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按TAB键,输入线宽就可以了

    走线的时候如何在焊盘处自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