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阻抗按多少 ohm设计?

楼主(2015-09-15):
    RS485+/-阻抗按多少 ohm设计?

楼主:
    那我按100 ohm控制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 ohm

对阻抗有要求吗?,这种低速信号,按默认的50ohm走线,有问题吗?

楼主:
    还有请问Arinc429+/-差分阻抗按多少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阻抗有要求吗?,这种低速信号,按默认的50ohm走线,有问题吗?

    建议值,其它情况没有谁说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值,其它情况没有谁说有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50ohm就可以了,如果是120ohm,其线宽太小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50ohm就可以了,如果是120ohm,其线宽太小啦。

差分100是可以的,你50也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100是可以的,你50也太小了

老大,我说的是单端5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