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宽度问题咨询

楼主(2015-09-15):
1金币
1、初始走先宽度是3mil,因为网络具体的需要,比如某个电源,需要修改为12mil。
2、走完这个线路之后,点next,进行下一个网络的走线,此时默认的走线宽度就是12mil了,哪怕是在之前的3mil的线上面接着走的,他也是12mil

请大神指教那个地方的设置需要修改下,才能改回去

图像

图像

网友A:
小弟告诉你,再修改线宽就好了。前提是你先完成你现有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告诉你,再修改线宽就好了。前提是你先完成你现有的动作

不是的,
比如我上一步走的是12mil,下一步我在一个已走的3MIL的线上面加一段走线,他不会是默认3mil,而是默认12mil了

网友:
建议参考下面链接的帖子试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005-1-1.html

网友(2017-01-16):
建议针对电源设置物理规则,在走线的时候选择constraint。就可以不用修改线宽直接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