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删除字符串中所包含某个字符的函数

楼主(2015-09-15):
    有没有字符串的函数,能够直接删除字符串中的某一个字符,类似“abcdea”里面有“a”两个,执行后就变成了“bcde”,目前我知道的是用parseString拆分再组合,但是如果数量不确定就比较麻烦。谢谢!

网友A:
    使用正则替换
    1. s1 = "abcdea"
    2. rexCompile("a")
    3. s2 = rexReplace(s1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正则替换

    非常感谢!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用过concept skill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