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符号中的power pin编辑

楼主(2015-09-15):
    在创建orcad 原理图symbol的时候,对于power类型的pin,会有很多,譬如,有十个pin的名字是VCC。
    创建pin的时候,有个选项pin name我全部命名为VCC,类型我选择为power,然后发现在PCB中,这些pin全部连接在一起了,且信号名为VCC,请问怎么解决?
我知道这个应该是由于pin visible属性导致的,可是这个选项不勾选的话,这个pin name也消失不见了。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即让pin name显示,又让这些pin不连接到一起?

网友A:
    和pin visible没关系,是因为你的type=power    这个power属性和你放置的VCC BAR / GND符号一样,具有全局属性,如果你不连接这个引脚,那么所有同名的具有POWER属性的脚都会自动连接在一起,所以对于具有power电源属性的,是必须得连好的。我没搞懂的是,你的VCC脚不连么?  如果原理图有连接的话是不会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原理图全都悬空才会自动连在一起

网友:
    VCC和GND都可以设计为POWER属性
    也可以设为passive属性,不过这样的话,GND的名字要依次命名为GND1,GND2,GND3...
pin visible只是让你的器件在原理图中显示与否,和电气连接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pin visible没关系,是因为你的type=power    这个power属性和你放置的VCC BAR / GND符号一样,具有全局 ...

    怎么才能设置power属性的这些pin不具有全局属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设置power属性的这些pin不具有全局属性呢?

只要是power  就是有全局属性的   ,很好啊,也很正确,因为作为电源脚,是不可能NC的,绝大多数情况。不要全局,那就只能设置成被动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power  就是有全局属性的   ,很好啊,也很正确,因为作为电源脚,是不可能NC的,绝大多数情况。不 ...

    解释到位,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