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TA3.0 需要用什么板材?

楼主(2015-09-15):
    请问SATA3.0 需要用什么板材?布线时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差分等长5mil

网友:
    SATA 3.0的话,一般的情况是使用基本的FR4材料,比如IT180A、S1000-2、TU862等。如果走线非常长,芯片驱动又不够的话,可以使用好点的材料,当然,成本肯定需要增加。布线时尽量少换成、对内等长要保持好,误差不要太大,5mil也就可以啦。

网友:
    大可放心   上几GHZ的频率都可以用FR4  重点用仿真软件大概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