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降低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5-09-15):
如何在设计中有效的降低电源的纹波?请大师们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這篇踢哀TI)的文檔很不錯,值得一讀!

有了狗版主的葵花宝典,一切都不是问题~>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踢哀(TI)的文檔很不錯,值得一讀!

加电容;π型滤波;LDO

版主狗粮真多,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网友(2017-05-15):
引用 网友A:
這篇踢哀(TI)的文檔很不錯,值得一讀!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按照文档里的电路图仿真一下?

网友(2018-02-08):
    滤波器或者无源器件

网友:
    狗版本的东东一般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