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振信号二次谐波影响

楼主(2015-09-15):
如果本振信号的二次谐波太大的话,对于整个射频通路会有什么影响呢?分别会影响接收和发射通路的哪些指标?谢谢!

网友:
会有很多杂散频率,影响灵敏度等指标。

楼主:
不是太理解:
对于接收通路来讲,本振的二次谐波2*LO与射频信号RF混频产生2*LO-RF,这个信号为镜像干扰,导致接受灵敏度变差;
对于发射通路来讲,本振的二次谐波过大,即偶次谐波过大时,本振信号开关性能变差,调制时与基带信号正交调制不能完全正交,混频后的信号的边带抑制变差。

网友(2016-01-21):
个人认为要区别对待,若本振二次谐波在混频器工作频率内那么会影响通道的线性度和噪声系数,不在其工作频段内,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