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救命啊!!allegro给批量via加上gnd 的net属性失效了???

楼主(2015-09-15):
等救命啊!!allegro给批量via加上gnd 的net属性失效了???
问题如下:
1,PCB已走好线,且已放置好了很多个准备连接GND的过孔,然后执行铺铜命令,然后Move Via到动态铜GND网络;
2,这时问题就来了,发现MOVE VIA到动态铜GND网络时居然无法连接,且会自动避开动态铜。
3,试着将此类过孔在走线到有网络的焊盘或过孔,也无法连接。
求各位大神解答!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悬空的过孔需要连接GND铜皮,但怎么也连接不上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
用GND静态铜铺过去

网友:
via可能有非gnd的net属性,可以指定一下试试,有个skill可以指定vias的net或者拷贝一个有gnd的via,保留net属性,放置也行!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我想说问题的重点是:发现MOVE VIA到动态铜GND网络无法连接,我那个截图只是PCB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没有网络属性的过孔无法连接网络啊。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编辑吧?

楼主:
原来这些过孔都变成了dummy net属性,所以无法连接GND.但问题还是不知如何解决,请问版主有方法吗?

网友:
一般的时候空网络的过孔放到动态铜皮上自己会自动吸附动态铜皮的网络属性的,如果不行是不是吸附了其他的网络名,你看下移动后的孔是什么属性,还是空网络?还是有gnd属性只是没有连上铜皮?

网友A:
1.先把所有电源平面的铜删掉.2然后重叠下GND平面就可以了.

lms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所有电源平面的铜删掉.2然后重叠下GND平面就可以了.

这第1步好办,第2步可否说详细点,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所有电源平面的铜删掉.2然后重叠下GND平面就可以了.

其实我这个问题还没有开始铺电源平面的钢皮就已经存在了

网友:
问题还没有开始铺电源平面的钢皮就已经存在,所以就要先这样做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用365 skill里的批量chang via net功能吧,select一片区域即可。

网友:
    move shape
ix 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