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功耗怎么精确计算?

楼主(2015-09-16):
各位大咔们,mcu功耗怎么精确计算?

网友:
  • MCU 通常有很多種工作模式,操作條件要清楚定義,功耗才會準確。
  • 用算的若能達到精準,儀器商可能全關門了。
  • 芯片資料中的功耗數據,你覺得他們是用算的?還是用量的?
  • 看完以上,你打算自己動手量測,還是找相士幫你算?

网友:
哈哈  狗大神说的很在理啊

网友:
万一就算算出来!!  你怎么知道你算对了,还是要测的。

哈!大哥是對的。^_^

网友:
    这个应该和软件工程师沟通吧!你要知道CPU工作的状态情况,才能计算相对应的功耗吧

网友:
    狗斑斑你终于有冒泡了

网友:
    推荐“电流测量芯片”ACS712ELCTR-05B, 贴片 SOP-8封装,最大的电流5A。
淘宝有卖7元/pcs。
    用这个测量电流,再测量电压,消耗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2015-10-20):
            还是让CPU工作在不同的状态,用电流表测来的靠谱。

网友:
    在设计时在总电源路径上加JUMPER,到时候用电流表串接进去,不就知道电流了。乘上电压就是功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