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获取的FORM里的路径提取出来不是string格式?

楼主(2015-09-16):
    FORM里是这么设置的
                   fprintf(formFile "FIELD  file_direction \n")
                fprintf(formFile "FLOC 5 1 \n")
                fprintf(formFile "STRFILLIN 25 35 \n") 已经定义为字符啦
                fprintf(formFile "ENDFIELD  \n")
                 fprintf(formFile "FIELD  mima \n")
                fprintf(formFile "FLOC 5 4 \n")
                fprintf(formFile "STRFILLIN 25 35 \n")已经定义为字符啦
                fprintf(formFile "ENDFIELD  \n")
                        fprintf(formFile "FIELD liulan \n")
                        fprintf(formFile "FLOC 33 1 \n")
                        fprintf(formFile "MENUBUTTON \"\344\257\300\300\" 6 2 \n")
                        fprintf(formFile "ENDFIELD \n")

              (case myForm->curField
                   ("liulan"
                        workpath=axlDMFileBrowse(nil nil ?optFilters "skill File(.*il)|*.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file_direction"  workpath)
                   )
                   ("file_direction"
                      _file = myForm->curValue
                    )
                   ("jiami"
                        if(_file != nil
                         then
                        mm = myForm->curValue
                        outFilePath = strcat(substring(_file 1 (strlen(sprintf(nil "%s" _file))-3)) ".ile")
                        encrypt(sprintf(nil "%s" _file) sprintf(nil "%s" outFilePath) mm)
                        axlUIConfirm(sprintf(nil "Encrypt skill success! Password is %s" mm))
                        else
                         axlUIConfirm("Error! No File Selected!")
                   )
                   )
    现在运行的时候老是报错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_file获取值的TYPE不是string吗?

网友A:
    你从strcat(substring(_file 1 (strlen(sprintf(nil "%s" _file))-3)) ".ile")看下substring 的返回值 和类型及就知道了啊 单句调试嘛,拿眼睛看有什么用     看下中间每个返回参数的value  type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strcat(substring(_file 1 (strlen(sprintf(nil "%s" _file))-3)) ".ile")看下substring 的返回值 和类 ...

    我知道啊,只有_file这个参数是string那么strcat(substring(_file 1 (strlen(sprintf(nil "%s" _file))-3)) ".ile")返回值肯定就是string了啊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提取的值是不是不是STRING所以才引起这个ERROR的啊?
    我的想法是打开某个路径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的后缀名改成.i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只有_file这个参数是string那么strcat(substring(_file 1 (strlen(sprintf(nil "%s" _file))-3 ...

    你可以改用此函數axlDMFileParts() 提取檔案名稱,

    另外必須修改成下列
    ("liulan"
                        workpath=axlDMFileBrowse(nil nil ?optFilters "Skill File(.*il)|*.il|")
                        axlFormSetField(myForm "file_direction"  workpath)
                        _file =  workpat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用此函數axlDMFileParts() 提取檔案名稱,

    另外必須修改成下列

    把那个_file=workpath放liulan里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