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的room空间拷贝问题

楼主(2015-09-16):
这是两个room空间

我将部分元件移出来

然后添加了两个矩形

拷贝第一个room格式到第二个

结果显示是这样的,并没有完全一样啊,怎么回事?
如果是直接对系统自己生成的room空间进行拷贝格式是完全没问题,问题就在于自己创建的room空间的格式拷贝老是有问题出现,不能按照自己想的把格式复制过来。

楼主: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助

你做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将一个模块中的元件从其room中移除后其变绿,你可以删除该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将一个模块中的元件从其room中移除后其变绿,你可以删除该room,

我是为了直接能拷贝room格式,因为我做的电路板重复的路很多,需要部分放置在一起,然后要一模一样的,就需要拷贝room,减小工作量。

网友:
发现altium Room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