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节点悬浮

楼主(2015-09-16):
如下图,小弟做一个仿真 ,为什么总是提示我 如下的信息,我确定线都连好了,如果把c2电容去掉就好了。为什么呢?请教大侠们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大虾们帮忙!感谢

网友(2015-10-21):
在节点间串一个小电阻试试呢?

网友(2017-03-04):
PSpice是不能电容串联,电感并联的,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发生!!